[维修求助]
ipad air2 不能自动横屏

楼主(2018-12-15):
ipad air2,本来是16g的,扩容之前测试一切都好,但是扩容64g之后,发现不能自动横屏,不能随移动改变屏幕位置,硬盘是SanDisk  64g的。求助各位坛友,是硬盘问题,还是重力感应IC出问题了?????

网友:
想排除硬盘问题原机硬盘焊回去测试不就知道了

网友A:
有可能是底层数据的问题 是不是用的爱普 完全写入的呢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可能是底层数据的问题 是不是用的爱普 完全写入的呢

万隆测试架写的,应该没问题的啊,刷机都能过啊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万隆测试架写的,应该没问题的啊,刷机都能过啊

原来的装回去 试一试排除发

网友:
试过了,硬盘换回去,陀螺仪重换也不行,晕啊

网友:
硬盘周围的小件有没有掉,或虚焊

网友:
硬盘边上就有重力感应ic重植下,应该虚焊了

网友:
今天得空全部零件拆下重新更换,指南针,气压传感器,陀螺仪,加速度,m8协处理器,
全部底脚线路跑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,应该是底层问题啦。。。。。。跪了

网友:
你不是把底层数据一起备份的吗?

网友:
那个静音键关了

网友:
你不是把底层数据一起备份的吗?

重写的ipad底层,恢复原来的硬盘数据

网友B:
ipad air2   哪里有静音键????????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ipad air2   哪里有静音键?????????

侧面上下调那个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