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MACBOOK]
苹果A1466 820-3437-B 黄灯不触发 有待机维修一例

楼主(2018-12-15):
中午接到店口的机子,苹果A1466,比较急,机子留下,本来打算马上修好就给的,确实有点忙,拖到了晚上。正题:
苹果A1466 820-3437-B,没人修过,客人带过苹果公司,说是要换主板,太贵了。
现象:
接入电源先绿灯,转黄灯不触发。 本来A1466这型号接电源自动上电。
随便测了测,L7130 电感8.5V正常,L7560 3V待机电感3.3V正常,L7095电感待机3.42V正常。
一般机子接电源就自动开机,测了L7430电感,没5V,这是触发后出的电压,0V,随手就换了个U7501的51980A,无果。
这款SMC脱焊挺多,加焊,无果。好吧,认真了。
仔细看了看主板,发现U1950有发霉的痕迹,刚好有料板,顺带芯片一起换了,一样。

仔细看了看,后来发现了断线,PP3V42_G3H这端有个点腐蚀短线,不过飞了根线,一样。
看来不是这里问题。

打开图纸,认真维修。
先查开机键吧,虽然无卵用,毕竟程序还是得走走。
3.3V待机电压,3.42V电压,正常,跳过。

量一下U5000 SMC的供电L5001 3.3V正常,SMC_RESET_L 有3.3V复位正常,PP3V3_S5_AVREF_SMC 3.3V正常,PP1V2_S5_SMC_VDDC 1.2V正常。

难道没时钟?看晶振还有点脱焊的感觉,顺手换了个晶振,因为发出PP3V3_S5_AVREF_SMC后 U1900 要把时钟送到南桥,没用,一样。想想也不是这问题,一时心起就换了。算了,继续。

那查一下南桥部分待机吧,PPVRTC_G3H 3.3V正常,PP3V3_SUS量了一下,0V 卧槽,有问题,正常应该为3.3V。

追其来源,U8020出来的电压,测得PP3V3_S5 3.3V电压正常,测P3V3SUS_EN开启电压,0V,追其来源。

来自PM_SLP_SUS_L 通过R8190电阻导通,R8190 0欧正常,尝试断开R8190,
PM_SLP_SUS_L端有1.1V,U8020坏了?

U8020换了一个,一毛一样,擦,把PP3V3_S5直接飞线到P3V3SUS_EN,卧槽PP3V3_SUS出了3.3V了,哇哈哈哈哈哈哈。

然而。。。
并无卵用,还是不触发,好吧。

RTC_RESET_L 3.3V正常,

僵局了,仔细想想漏了点什么。

PM_DSW_PWRGD !!!! 对了,只有南桥接受到SMC这个信号才会开启工作。

测量0V,测量R1451阻值100K正常,这信号来自SMC!

最后更换SMC U5000开机正常!

附上亮机图。

好久没发贴了。哈哈哈。

H55
厉害。 名片都是 英语的

网友A:
楼主更换的smc是从哪里搞的,从料板上摘的吗?

网友:
大师啊,佩服!

网友:
配件如此之多,这可了的,技术如此之好,佩服

网友B:
东搞搞,西搞搞,故障很容易扩大化、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更换的smc是从哪里搞的,从料板上摘的吗?

料板拆的,在植株  买的全新的不行 我试过

网友:
求A1466 整体外壳  谁有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更换的smc是从哪里搞的,从料板上摘的吗?

手上刚好有块料板,料板上拆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东搞搞,西搞搞,故障很容易扩大化、

确实如此,本子比较多要修,基本都盲修,基本三板斧下去都能出效果,不行了再慢慢修,毕竟艺高人胆大。哈哈哈。

网友:
名片高大上。。
这个EC带程序的,没料板就麻烦了

网友:
学习学习,从中学习宝贵经验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学习学习,从中学习宝贵经验  牛人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牛名片高大上。。
这个EC带程序的,没料板就麻烦了

哈哈哈,在意大利米兰做维修,名片就这样了。料板还是得准备几个的,毕竟苹果修的比较多,赚的也多点。

网友:
不错的贴子,技术也好

网友:
不错的贴子,技术也好. 学习技术

网友:
专业精神

网友E:
你在意大利修好班子多少钱啊 我在法国巴黎做维修 加个微信吧 rockysong123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在意大利修好班子多少钱啊 我在法国巴黎做维修 加个微信吧 rockysong123

你也在巴黎,我也有个朋友在巴黎,上个月才过去。是你吗?

网友:
我一般查完了不行才会干EC,除非看到EC有明显进水的。楼主这几斧下去确实有点危险。

网友:
A1466的EC坏得很多,修过几台了,

网友:
图文并茂,作者把维修过程写得清清楚楚,让人看了一目了然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你在意大利修好班子多少钱啊 我在法国巴黎做维修 加个微信吧 rockysong123

我修的大都是店口的本子,价格收的不高。经常修些二修机,有时候挺烦的。经常都是人家瞎搞回来找我,最近二修机提了下价格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更换的smc是从哪里搞的,从料板上摘的吗?

现在料板贵吗

网友:
确实如此,本子比较多要修,基本都盲修,基本三板斧下去都能出效果,不行了再慢慢修,毕竟艺高人胆大。哈哈哈。

网友F:
这是米兰的名片 告诉在米兰   意大利米兰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是米兰的名片 告诉在米兰   意大利米兰

是在米兰,我叫啊钻。如果有需要可以找我,我微信huzhizuan.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料板拆的,在植株  买的全新的不行 我试过

买新的不行,那是买到假芯片了吧,不可能全都不行吧,又不带程序

网友(2022-10-23):
江南第一飞侠?这线飞的精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