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iPhone 7 花屏之后屏幕白色向下走 谁遇到过这个问题

楼主(2018-12-15):
iPhone7花屏一下之后白色色块向下走 慢慢变黑色
有时冷了不开机按开机键盘小电流10-20ma加热下就能开机之后一会就花屏 白条下来 之后又不开机
换过显示IC 正负5.7电容 GPU 供电电感 还是一样之前修好了就用了俩星期还是故障 凉了不开机时 11路供电正常 按压CPU电感无反应 只要加热电流就来了 大神们说说咋回事

网友:
坐等高手。看样子跟正负5.7相关。

网友:
晶振都换掉看        不然就压u看看是不是u虚焊

网友:
按压没反应 加热在开机有反应

网友:
但是只要凉了 就开不开 电流10-20小电流

网友:
开机了 只要凉了又关机或者花 之后在开还是开不起

网友:
感觉像是CPU的事

网友:
刷机试试呗

网友:
昨天刷机居然过了 之后发现WiFi打不开 估计换CPU电感吹爆了 刷机过程居然没重启 恢复成老故障

现在开机不用加热也能开了 不过还是花屏重启感觉还是没有找到问题所在 因为是官换机

网友:
巴克电路看看

网友:
昨晚还不正常 今天白天开机突然就正常了用了一天没出问题 不知道啥时候又出问题 这个故障奇怪的很

网友:
巴克电路啥意思

网友A:
巴克降压,电源电路图上有标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巴克降压,电源电路图上有标的

还这不知道这个巴克降压是什么意思哪个元器件 新手

网友:
供电电源ic上面有个b开头的,好想是待机电压输入那里,看着英文头疼

网友:
我也是新手,你参考一下吧

网友B:
实在不行就搬个板吧,万一板层间有问题呢

网友C:
引用 网友B:
实在不行就搬个板吧,万一板层间有问题呢

估计是 等我在练习下搬板在搬 这个客户不要了 400卖我了

网友:
查PPgpu这一路,要么感觉是上盖

网友:
他说的巴克是buck

网友:
明显u虚了,兄弟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估计是 等我在练习下搬板在搬 这个客户不要了 400卖我了
巴克就是buck,电路图上的电源芯片输出的buck电压