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清华同方k46不跑码维修

楼主(2018-12-15):
机器到手后不跑码电流零点6到0.7左右,各项电感供电齐全  AMD的,,,风枪吹北桥后无变化,刷BIOS后也是无变化,内存的smb总线直接连接南桥,没波形,但是阻值正常,就换了南桥也是没效果,误杀南桥,查了各项小电压转化都成功的转了出来,陷入僵局,由于平常修的都是英特尔的  AMD早就忘没影了时序     正好这个图纸是有时序的  调出来看下直接查CPU_PWRgd 有1.5v    但是上CPU后变成了0.75v,而且是正弦波形,这肯定是不对的于是找到这个信号的上拉电阻就是这个r141  上边一看肯定是转换出来的1.5v,测上端还是0.75v并且还有波形,肯定不是上拉电阻的问题了,于是找到此电压的产生地 我直接把q65拆掉D  S级直接连起来后电压恢复正常波形消失,CPu_pwrgd信号恢复正常1.5v  顺利跑马  并且亮机,

网友:
直接折了没影响吧

网友:
这种三极管转化的笑小电压挺容易被忽略的

网友:
容易返修,我试下用不到二个月就返回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