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测试好]
华硕X550JX屏蔽板载内存BIOS

楼主(2018-12-15):
华硕X550JX屏蔽板载内存BIOS,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试试看

X550JXF1.无板载内存).rar

网友:
这个不带板载内存的BIOS是你自己改的吗?

网友:
  是不是的刷BIOS啊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验证此BIOS 是好的,刷了在BIOS里没集成内存,

网友:
刷了还是不行,可能不是板载内存问题

网友(2019-02-26):
版本号不说,主板的贴纸型号也不写,过来就发个信息不全的BIOS,楼主呵呵,感谢你全家

网友:
谢谢,我的是2.1的,花屏刷了用外接内存就好了

网友(2019-05-18):
我没找到屏蔽板载内存的方法,用你的试试

网友:
我也试试吧,刷了还要不要改电阻位置呢?什么情况,刷了不触发

网友(2019-08-12):
我试试看可以不

网友(2019-09-16):
rev:2.1,验证OK

网友(2020-03-28):
REV 2.0的能不能刷啊,,

网友(2020-07-20):
我下载了,刷了都不触发了

网友:
这个真的可以吗

网友:
我也来试试 我的是x550jx rev:2.1

网友:
我的没有成功,不行

网友:
我的是内存很烫,全部去掉了,可惜这个方法不行,而且电流只有0.31a,不知道还有其它什么问题,好像显卡也没有电压

网友(2021-04-09):
验证成功,完美亮机。无需改电阻

网友(2023-02-08):
确实可以屏蔽内存。但是我的屏蔽了依然蓝屏。 怀疑cpu坏了。放弃