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明基]
明基G900H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,加电无反应故障维修实例

楼主(2018-12-15):
明基G900H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,加电无反应故障维修实例

  机器型号:明基G900HD液晶显示器(18.5寸)

  故障现象:液晶显示器不开机,整机加电无反应

维修方法/过程:

  首先判断可能是以下几处损坏:

  1、按键板故障:按钮氧化? 按钮短路? 按钮漏电?(按钮问题为BENQ系列显示器高发故障区,也为维修业带来巨额利润。

  2、电源板故障:保险断? 整流桥、PWM-IC、开关场管? 滤波电容有鼓包?后级肖特基整流二极管短路?

  3、驱动板故障: 驱动板1.8V供电问题? 程序问题?(最怕程序问题,明基程序难找啊)心中有大致走向,拆开逐一排查。

  测量开关等6个按键正常,尝试拔掉按键板,也无法点亮,试用20K电阻短接TP1与地(因为明基驱动板使用电阻大小来区分各个按钮的作用的,TP1接20K电阻到K、接2K电阻到-),也不开机,排除按键板为题。

  检查电源板,首先观察各个部件正常,没有明显的损坏痕迹,电容未鼓包,其它未见烧糊痕迹,通电测量,各部位电压正常,且波形基本稳定。

  (此机型有三路输出 12V、5V、3.3V )检测驱动板,各路电压正常,1.8V正常,按键插座电压正常。

  查到这里,基本应该确定是程序问题了, 唉,怕啥来啥!

  为了不误判,还是先找一块通用驱动板装上去试试,装上以后,一切正常。(我一般不喜欢直接换任何部件,基本上没有技术含量可言,而且会把原机换的乱七八糟。)

  还是尝试寻找G900HD的程序修好为主,那么接下来就是找程序的问题,遇到问题首先尝试自己解决,实在不行,只能寻求别人的帮助,先在自己电脑里搜索一下,发现以前群里有共享过这型号的程序,心中暗喜,居然这么容易就找到了? 还等什么? 刷!结果么,很失望。

  然后又百度谷哥了一圈,网上基本上不会有RTD芯片的程序存在。看来只有求助了,结果呢? 肯定是搞定了,群里热心的大师很多的。修好以后先不管赚钱多少,首先心里是敞亮很多,如果实在没有程序,换驱动板也行。

  但是,如果这台机器是因为电源板或其它不是程序因素的板坏了,不修直接换板的话,我心里总是会一直堵一个节,总是在思考,为什么会不行呢?到底是哪里出问题呢?没道理修不好的?OK,废话就那么多了,明基G900HD液晶显示器不开机,加电无反应故障修复,收工!

本文来自:iFiX爱修

网友:
最遗憾的一点,是没有附上程序!

网友:
遇到这样的两个芯片的主板,只要电压正常就刷程序吧,用RTD2.2的程序直接找程序刷就是,我见过几例是程序损坏的。

网友:
谢谢分享判断的过程。如果能具体写出来“程序”修复的过程就完美了。

网友:
这款明基机子很好修的嘛。 都是按键,电容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