安泰信936b 更换发热芯

楼主(2018-12-15):
安泰信936b,这些天发热无力,昨天又去用,干脆不发热了。
测发热丝,电阻无穷大。换发热芯。

我这一款是936系列最廉价的。单芯片LM835控制的。
拿出耗材。发热丝一根。这是耗材,平时可以备一些。
价格很便宜。

一共4根线,如上图所示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我们计算一下 这个发热丝的阻值。
936b 功率铭牌如下

实测12欧。理论值9.6欧。有一定偏差。凑合用吧。

把这些引线给它焊上。照着原来的线颜色接就可以。

焊接时,突然发现有个问题。怎么焊。就这一个烙铁。
只好拿到同行那里焊。烙铁无法自救。
想起了一个有意思的问题,
世界上手艺最好的发型,一定不在这个手艺最好的发型师头发上。
他只能找比他水平次一些的发型师理发。
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—
网上搜了一下这个936焊台的电路图,铺天盖地到处都是,读图时,懵逼了。
这个LM358是双电源供电,+8V 和-8V分别加到VCC和GND端。
而且用了可控硅。那电路图,有点反逻辑 反人类。我暂时没捋顺清楚。
等我搞清楚了,到时会发一贴,专门讲这个936焊台的电路原理。

网友:
我自己动手换了好多次了哈哈.........

网友:
我自己都不清楚有多少烙铁。正常能用的焊台有三个,可以用笔记本电源的有一支,数控T12有两支,便携式的936有一支.................
只有一个烙铁的话,悬。万一罢工了就不好弄了。

网友:
楼主换的1321还是1322?两种芯温控部分不一样吧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