分压计算软件

楼主(2018-12-15):
发个计算电阻分压的软件
虽然这类软件很多
但自己还是弄了个

填入R1、R2、电压可计算分压后电压
填入R1、电压、分压 再点击R2计算 可计算R2的值
同理计算R1也一样
还添加了个小功能 点击前置可使窗口始终保持在前面

网友:
这个用Excel表格就可以弄出来了。但是分压只适合没有什么电流的条件下,如果负载有一定的电流要求,那么这种方法完全不适用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