SR23Y有没有赛扬便宜的U可以带换的?

楼主(2018-12-15):
SR23Y是I5 5200U的CPU,带桥的功能,这款芯片总是桥会坏,想问问有没有赛扬便宜点的CPU可以带换的?有的话代号是多少?

网友A:
用四代的u代换 价格便宜些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用四代的u代换 价格便宜些

有没有代号呢?是SR多少呢????????????

网友:
先前我才看到一个帖子说这个问题 。。好像SR170可以?

网友:
用四代的u代换

网友:
用四代的U换。不过BIOS貌似要刷4代的

网友:
sr1ef  sr170  4210u  4200u 都可以。

网友:
这有风险,CPU估计都有坏的,除非拆机的好点

网友:
深水宝散件CPU芯片有好有坏的,看运气

网友:
这种没换过,,主要焊接太难了,一热就变形,有一头就翘起来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