e550 联想电池不充电 高手给点思路

楼主(2018-12-15):
e550 联想电池不充电
如题,电脑插充电器显示已接通,正在充电,过一会就显示已接通,未充电。有时,重新插充电器又显示已接通,正在充电中,再过一会又显示未充电了。

网友:
换块电池试试

网友A:
刷码片不行就换电池

网友:
电池已换过两次,io换过 充电芯片换过 故障依旧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刷码片不行就换电池

电池已换过两次,io换过 充电芯片换过 故障依旧