CQ42 AMD AX2 掉电

楼主(2018-12-15):
机器拿来开机掉电。 这款机器是北桥容易坏··所以有点先入为主了··直接干了··还是一样···后面刷了一个BIOS 不掉电了·但是上到1.2不亮了 估计北桥没搞好··
掉电

网友:
焊的东西还是没有全自动成活高,成本不同

网友:
一盘做桥都做好散热吧,不加强散热好像返修快,

网友:
现在的维修也是,一个BIOS都可能出几十种故障

网友:
通常换BIOS得换三个不同版本才行,

网友:
因为有些BIOS真不昨通用,有时在这板不显那板行

网友:
自从进入H时代的板,无论台式还是笔记本,BIOS都成难点的了

网友:
所以说了这么多,还是得刷多两个BIOS才确定好与坏,

网友:
要不一不小心就往坏里修,越修哉坏了,白修

网友:
我Z87主板修了一下午了,修死人了,上论坛找思路

网友:
机器修好了···哎 就是BIOS 问题 搞的我原来先加焊北桥没搞好 重做了就OK了

网友:
信讯下载分不容易呀,多谢楼主版主看完我罗索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