麻烦大家帮忙识别一个MOS管芯片,非常感谢

楼主(2018-12-15):
麻烦大家帮忙识别一个MOS管芯片,非常感谢

接到一台一体机,外壳没有具体型号。电源适配器是19V 7.9A的一个圆孔里面四根针的适配器;
机器故障点是通电19V大短;拆开里面显示嘉莱宝一体机电脑D240-HM65

没有电路图纸,盲修检测到大短原因是因为电源输入端19V转换12V独显供电的上管烧坏引起的大短。
现在的问题就是找不到MOS管的具体型号,从笔记本主板上找19V转12V的电路类似MOS管换上去瞬间烧坏,代用MOS换了一堆,主控芯片也订了新的回来换了。但是问题还是一装上MOS管上管通电一瞬间上管又穿了;

麻烦大家帮忙识别一下这个MOS管具体是什么型号,或者可以用哪一种型号的MOS代替?非常感谢...
MOS管背面的字是:
芯片:5P=4M J12
MOS管:ZM045N03 8333ZM
MOS管:ZM062N03 8315ZM

网友:
我在某宝上面按着MOS背面的字问了好多卖家,都是没有这个型号。百度也查不出来,所以到论坛来请教一下看看大家有没有更好的意见

网友:
为什么不试试用台式机的大功率mos管替换一下看看呢

网友A:
又或者会不会哪里还有短路呢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又或者会不会哪里还有短路呢?

用台式机的MOS管还真没试过,其他地方都有用万用表测量过基本没有发现短路。现在把上管拆掉直接通电19V电压输入这些也都正常,就是一安装上管通电瞬间上管击穿又是19V大短

网友:
这个如果没有猜错的话,因该是62N03,具体自己研究吧,代换以下试试。

网友B:
这个大短 我修过收银机的 和你这个是一样的构造 其实管子是一样的啊  后继还有短路的 不然就是主芯片挂了 你看下是不是上下管G级悬空了

网友:
查独显供电芯片啊 上管短路一般芯片也要换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大短 我修过收银机的 和你这个是一样的构造 其实管子是一样的啊  后继还有短路的 不然就是主芯片挂了  ...

关键是我把客户的独立显卡(和台式机的显卡一样)单独猜出来测试显卡正常啊。而且每次上下管和主控芯片一起换了都不接独立显卡的,通电瞬间还是一下就烧

网友:
45N03   好像是45A耐压3V或30V,这种管子电流挺大的   N前面是电流,N后面是耐压值,

网友:
这是复合mos吧应该,我卖了一块这种板子坏的就是这玩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