不装COMS电池能充电 装了不能充

楼主(2018-12-15):
上一个奇葩还没修好又来一个奇葩,sony的  版号DAOHKBMB6D0
电池能看到电量%60,插电源能开机看到,显示是在充电,看电流其实没充,既不能充也不能放   拆开放个电  插上可以充了
还以为捡到钱了,装好了在进去看  电流68了。一拔电源  才发现 又不能充了  试了几次   不装COMS电池就能充电  电池也能开机
COMS电池电量正常的3V

网友:
刷BIOS试下

网友:
找个同样版号的bios刷新下试试吧,这个感觉bio程序有问题。

网友:
应该是bios 这局的问题可能性大点。。

网友:
这么神奇   BIOS影响充电   客户不接受在试试  装起来了   本来是开不了机的  放个电能开机了

网友:
奇葩的故障真不少啊

网友:
我也是感觉BIOS有问题,刷了好了的话回个贴分享下。

网友:
真是奇葩故障,期待楼主后续消息

网友:
想破脑袋也没想明白是为啥,呵呵呵呵呵呵呵呵

网友:
BIOS影响充电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:
确实奇葩,没遇见过这样问题。。。。

网友:
你修的的hk8吧,重点查查这里吧 这款机器待机芯片只有5v输出的,过一个五pin mos管 转换成+3VPCU

网友:
索尼的麻烦

网友:
索尼的比较扯蛋

网友:
弄好了吗最后,后来怎么着了。。

网友:
我也是头一次见到这么奇葩的问题   楼主解决了吗 ?

网友:
刷原厂BIOS看看,也有可能BAT_LOW#信号没有拉低