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手机维修]
小米note3装后摄,前摄就不能用

楼主(2018-12-15):
小米note3装后摄,前摄就不能用,报错。取了后摄、前摄马上正常

网友:
大神指点一下

网友A:
摄像头4.5V供电不足造成的!检测摄像头座子旁边的4.5V稳压管4脚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摄像头4.5V供电不足造成的!检测摄像头座子旁边的4.5V稳压管4脚的

非常感谢,明天试试