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安卓手机维修]
oppo A37M进水

楼主(2018-12-15):
清洗后有漏电300多,烧鸡发现如图1A W60有发烫,,不知道是什么鸟东西。拆下来不漏了。从费板上只找到这个1A W64.安装上去以为好了,结果充电102MA不动,是不是拆下的本来就是坏了,想淘几个这东西
OPPO

网友:
这个应该是充电开关 其他废版上下一个装上就是了

网友:
淘宝上查一下就知道是什么元件了

网友:
玻璃管,碎一个脚应该就没了吧

网友:
这个应该可以短接,我在东海上看到过,你查查