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U盘]
8g U盘 换主控问题求助

楼主(2018-12-15):
8g U盘 换主控问题 主控型号 ut165-l48 原u盘插电脑无反应 换了主控可以认到无媒体 什么情况

网友:
这个应该直接换主控没有那么简单吧,得重新刷程序指类的吧,要不然,识别出来的芯片和参数是不一样的,我不会这个,你可以具体去看下专门的数据恢复的帖子参考。

网友:
要重新量产,想找回资料是不怎么可能了

网友:
要资料的话,可以的,需要用PC3000 FLASH ,可以帮你看看 ,

网友:
我原来自己量产u盘的时候同一个型号的主控和板子是可以互换而且还认盘的

网友:
以前换成功过一次,我找到一样的优盘,拆过去的

网友:
这个需要你所换的主控跟原来一模一样,但就是一样也不一定认的,要使用就要量产,要数据就要专业工具读FLASH,再虚拟固件作处理。

网友:
找片一样的板 把F移过去就可以 要一样的板

网友:
要数据的话需要用3K Flash可以发来我给你看看(VX:904144338)

网友(2019-02-21):
要用ut165-l48的二代量产工具去量产才能识别 http://www.liangchan.net/liangchan/1033.html

网友:
换了主控要量产,但是资料会没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