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 TN3435 出粉不均匀 刮刀清理

楼主(2018-12-15):
兄弟 TN3435硒鼓。打印出来有浅颜色的白道子。
拿出硒鼓,发现粉仓出粉不均匀。应该是刮刀上有积碳导致。
卸掉 刮刀上面的2颗螺钉。把右侧齿轮盖打开,卸掉磁辊。

可以把刮刀拿出来。不要硬拽出来,刮刀变形的话,会漏粉。

刮刀片上,黑色的全是积碳。
把它清理掉。

清理后效果:

再测,打印已经正常。

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

这粉仓容量比较大,加了4瓶份,还没加满

网友A:
没必要把刮刀拆下来,直接清就行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必要把刮刀拆下来,直接清就行

说的有道理。想想还真是这样,把那个磁辊拿掉,可以直接用刀片刮干净就行了。
谢谢指点。下次我试试。就不用这么麻烦了

网友B:
带胶棍的打印机,三星 联想 兄弟这些都容易产生积炭,楼上兄弟没必要一性加这么多支粉,最多也就是加一支半,不然还没等粉用完新的积炭又产生了,还有就是机器打印到一定量时又提示没粉

网友:
硒鼓陈咋修呀,老实打印机带不动 该咋修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带胶棍的打印机,三星 联想 兄弟这些都容易产生积炭,楼上兄弟没必要一性加这么多支粉,最多也就是加一支半 ...

是客户打印量台大。另外距离比较远。有时没时间去加粉。就把复位方法教给客户。让他自己复位。有些客户,我还专门培训加粉方法,然后给他一箱粉,让他自己搞。呵呵。

网友:
兄弟的机器基本加3次粉就要清一次。

网友:
我碰到一瓶粉没用完就堵两次了,可能刮刀老化了

网友:
墨粉质量不好经常这样,加太多也这样