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华为p8 lite 换sim卡座之后不可以热拔插

楼主(2018-12-15):
检测脚有1.8v 插卡之后0v 把出卡还是0v 是什么问题吗?

网友A:
那个电阻r2310 一端1.8v 一端0v 正常吗,还是要两端都接地0v吗?

网友:
放sim卡开机会读,拔出sim卡过个10多秒提示弹出sim卡,之后再放sim卡就不读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那个电阻r2310 一端1.8v 一端0v 正常吗,还是要两端都接地0v吗?

是不是那个电容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是不是那个电容短路了

主板上没有装那个电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电阻r2310 一端1.8v 一端0v 正常吗,还是要两端都接地0v吗?

一端0v 肯定那一端连接着的东西出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那个电阻r2310 一端1.8v 一端0v 正常吗,还是要两端都接地0v吗?

你把这个电阻换了试试

网友:
主板上没有装那个电容

网友:
说其他我之前量的是电阻1.8v,检测脚是1.5左右稍微低点有没有关系