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苹果X摔后,, WIFI灰色,同时打开设置里密码界面输入完密码就卡死

楼主(2018-12-15):
苹果X摔后,,  WIFI灰色,同时打开设置里密码界面输入完密码就卡死,这个卡死不是系统卡死,,,而是设置卡死,只能返回桌面,,,修哪里???

网友:
分层 重贴合 看有没有掉点

网友:
路过看看你们出的什么高招,结果?

网友A:
先有简单的维修再做复杂的维修,首先最Wi-Fi周边的供电做检查,检查供电正常,拆Wi-Fi查阻值,没有查到断线问题做回去看有没有好,确认Wi-Fi芯片做好没有问题那就是CPU的问题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先有简单的维修再做复杂的维修,首先最Wi-Fi周边的供电做检查,检查供电正常,拆Wi-Fi查阻值,没有查到断线 ...

你好像忽略WIFI本身的问题

网友:
二逼,在群里问完,又上论坛问。你说你二不二,发我这来得了

网友:
肯定去查Wi-Fi的工作条件  明显Wi-Fi的问题

网友:
群在哪里

网友:
看摔的严重程度吧 有可能掉电 也有可能摔虚焊

网友:
检查WIFI芯片有没有掉点 有的话就好修了

网友:
修中层接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