神州A500,版号E561,ver22

楼主(2018-12-15):
神州A500,版号E561,ver22
故障是不触发,电流0.003,有待机电压,结果是R812  EC供电偏低,只有1.9V,不知道为什么   反正飞线过去就好了

+V3.3A_KSC 在Q60的D脚哪里有,在R812哪里只有1.9V

我是菜鸟,查了1个多小时才查到,希望看到的朋友直接秒杀

网友A:
也许是R812阻值变大了吧,量了吗?

网友:
能查到就是好鸟了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也许是R812阻值变大了吧,量了吗?

不是阻值的原因,R812两头都是1.几V所以我说神奇啊

网友:
厉害厉害  这线飞的  太厉害了

网友:
这线 等同人民币里边的金线