LA-9981P EC  KB9012怎么在线刷写BIO

楼主(2018-12-15):
紧急求助,有谁知道吗? 能告诉一下不。 太难搞了。 真郁闷

网友:
焊在座子上刷啊,很简单。

网友:
用809H或者F,简单的莫名其妙。

网友A:
有809H在手就行了超简单啊。

网友:
买转换座子呀  几块钱一个

网友:
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飞线解决的话,那就把芯片拆下来买个转接座,直接焊到上面去,直接刷新就可以了。

网友:
买个座子啊   5块一个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809H在手就行了超简单啊。

你买809H啦?你不是一直用你的minipro吗?

网友:
我一般都是把芯片焊到转接座上面刷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你买809H啦?你不是一直用你的minipro吗?

上次双十一买了个

网友:
而且是809H,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啊,一般的用minipro还是非常好用的。809H看二进制文件不是直接看的,没有那么直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