痛苦维修LA-9981P 主板小问题

楼主(2018-12-15):
客户送修一DELL 电脑。 故障是不亮。 拆机一看,EC被人动过,BIOS被人动过。  开修。 上电发现电流很低,一会就掉电了。 仔细测量各电压,发现PL301电感没有电压。   是由SY8206芯片控制的。  于是上网订了一个SY8206,换上后。 电压出来了。  但是上电到0.5V ,还是掉电。  最后发现问题是KB9012坏了。  于是找料板,拆EC 。 接连换了三个,才终于碰到合适的。 KB9012QF  A4.   刷好EC程序。 装上, 好了。

网友:
你怎么知道EC坏的呀,分享经验

网友:
焊好ec也要清洗干净,会好看些

网友:
不错哟 你怎么测量出EC坏了的

网友:
最后怎么发现是EC坏的啊?不说缘由这贴发的没意义啊

网友:
楼主讲解一下维修的思路,供大家分享一下吧。

网友:
写的不够详细

网友:
敢问楼主是如何判断EC坏的 啊,分享下经验吧。

网友A:
查一下 EC的 条件  用示波器测一下EC BIOS读取了没有 ,没有读取BIOS 那就是EC 坏。

网友:
思路呢  楼主这也太简洁了吧

网友:
没感觉多痛苦啊,反倒觉得蛮痛快的啊

网友:
这个掉电 不怎么判断EC挂了的 不触发我还可以接受 说下过程撒

网友:
怎么测量出EC坏了的 过程一定很精彩

网友:
thinkpad的E系列的ec,服了,见过好几个坏的。

网友:
有一个和这毛病差不多的但他是加焊PCH好的,这个真的少哦

网友:
写下过程就好了

网友:
拆机一看,EC被人动过,BIOS被人动过。 现在收费不上去,看到动过的就不想搞了

网友:
这还是小问题啊!已经很厉害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查一下 EC的 条件  用示波器测一下EC BIOS读取了没有 ,没有读取BIOS 那就是EC 坏。

楼主的机器是能触发了,应该不是通过读取BIOS判断吧

网友:
楼主是怎么判断是EC坏的,这里才是重点啊,分析一下给加满分

网友:
EC 程序 刷刷

网友:
你怎么知道EC坏的呀

网友:
楼主查时序了?还是靠经验去判断!

网友:
是怎么发现这个问题的“最后发现问题是KB9012坏了。“,这么简单顺利就搞定了问题,看的有点蒙!

网友:
感觉这样的帖子没什么营养,只是告诉你我换了什么什么好了,却一字不提经过。

网友:
这个KB9012有的时候你连续换好几个都不行,最好拆机,X宝买全新的 然后在刷程序,很多EC芯片还是翻新的,拆机的成功率高些

网友:
thinkpad的E系列的ec

网友:
估计是看ec被整过,,正好不跑码,就换了吧

网友:
你这ec是带程序的吧,应该换带程序的ec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