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维修求助]
葡萄牙版苹果7ID无法激活

楼主(2018-12-16):
有基带,网络正常,查询无ID,硬盘底层全原,激活中跳上面无法激活提示,尝试激活数十次,都无法激活,求解

网友:
全原装应该没啥问题的

网友A:
不会是SIM卡? 换WiFi  电脑激活试试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会是SIM卡? 换WiFi  电脑激活试试

试过了  不行

网友:
没有ID  重新刷个机试试

网友:
不是硬件问题   我有两个板  都是这样   之前是id板,后来查询无id了   结果激活不了

网友:
NFC拆了看看下边没断线换NFC芯片

网友:
两个板都这样,不是nfc,nfc提示无法提取是激活数据,不是提示有问题

网友:
NFC有问题也会导致激活不了,可以试着查一下NFC的工作条件

网友B:
苹果服务器被抹掉的 激不活的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苹果服务器被抹掉的 激不活的

好吧,相当于id锁了吧

网友C:
激活策略应该是2365,苹果官方锁定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激活策略应该是2365,苹果官方锁定的。

谢谢老大,这个有解的可能吗?没有就拆件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