鸿基4738g 多次开机才能成功开机

楼主(2018-12-16):
机器不开机,刷bios后能正常开机。但是有时按开关之后,开机灯亮一下就灭。不一定哪次会正常开机。。  咨询老师,更换5v3v电容 无效。  以后补焊cpu供电 芯片。问题解决。

网友A:
只看明白CPU后面的像形文字表示看不明白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只看明白CPU后面的像形文字表示看不明白

虚焊  哈哈

网友B:
现在的虚焊比较少吧,这机器不一定是这问题,后续不出问题才算数

网友:
上次遇到一台更换电容 补电容都没有解决  最后加焊桥才好的

网友:
一般换个电容 加个电容就没问题了   cpu电管  和桥的还没见过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现在的虚焊比较少吧,这机器不一定是这问题,后续不出问题才算数

多谢指教

网友:
小经验   学习了!!!!!!!

网友:
这么奇怪的的故障都能修好,师傅厉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