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K55D显卡门终极解决办法独显改集显论坛首发

楼主(2018-12-16):
华硕K55D显卡门终极解决办法独显改集显  看了一下论雲上都没有人改过。本人就亲自尝试了一下,死马当活马医,大不了坏了我就换板,l 它所用的显卡了0809000 某宝上几十块钱的显卡全是翻新显卡用了几个月就会坏,问题最多的就是蓝屏,黑屏两种情况。遇到这种情况想要彻底解决这个问题,只能是换集成显卡的主板,而换集显主板的成本大概就200左右 本人已经换了好多次了。
而改集显的办法,分了以下步骤
1 拆除显卡
2 把显卡拆除的位置拿绝缘胶布,帖 好,
这样就好了 然后上机, 直接就会亮了 亮机以后装一下集显驱动就可以了。完全正常。

网友:
一般都可以不用拆显卡,显卡供电翘起,然后最多再拆个晶振即可

网友:
楼主这个用说得那么深刻嘛我很想知道拆掉独显电感行不行,拆显卡工作量太大了

网友:
问题是换了显卡总是蓝屏黑屏的,应该是你没改常转,硅脂质量也不好,买贵的吧

网友:
改完 可以用到报废了   集显还是耐用

网友:
独显供电不用断开吗?拆显卡工程量好大

网友:
好经验,,学到了。。。

网友:
楼主能把独显改成集显详细过程讲一下就好了。

网友:
你这种是可以拆显卡就行的,但有的拆显卡就不行,还得改电路刷BIOS

网友:
好像直接翘起来电感就行了

网友:
以前给搞死。。这个破机子换了好多

网友:
支持双显卡切换的,都可以拆显卡搞定,这本不是什么秘密。设备管理器里只显示一个显卡的如果改集成就设计到要改部分电路

网友(2020-06-18):
改集成就设计到要改部分电路

网友:
你这工程量大啊,不划算,不如拆电感来的爽快!

网友:
直接断开独显供电不是可以吗?

网友:
拆掉供电可以不,还是必须要拆显卡才行

网友:
这老机器基本不修了,修的都是6代以上的

网友:
显存也可以拆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