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大神告知 在线等急急

楼主(2018-12-16):
为啥我才买的华硕笔记本5代 一插上充电器 插口 哪里就有滋滋的电流声 拔了就没有啊

网友:
注意防火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拆机 看  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不就行了吧     多数是电感出问题了

网友:
看电流大不大,应该是电感的问题多一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拆机 看  那个地方发出来的 不就行了吧     多数是电感出问题了

店家喊我 磨合磨合说是充电器可能有问题  可响的是电脑这一头 我有点不信

网友B:
插电源,cpu频率变高,风扇狂转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插电源,cpu频率变高,风扇狂转?

不是 就是插口哪里有滋滋滋的电流音

网友:
你新买的  建议去售后咨询!有问题 售后免费解决!

网友:
垃圾中的垃圾 华硕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C:
会不会是风扇的问题啊,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会不会是风扇的问题啊,别把简单问题复杂化了

把充电器拔了就没声音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