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华硕]
华硕K46C二修机,无待机修复

楼主(2018-12-16):
一台华硕K46C 版号K46CM REV2.0接可调电源无待机,拆机看板被修过,隔离管被换过,3 5V CPU供电电感都有被焊过的痕迹,接可调直接公共点,电压0.86V,隔离不过,量了下对地阻值正常,各大电感实测也无短路,先飞根线直接让到公共点还是无待机,老实的去飞线查电路吧,看了下充放芯片BQ25A,已经被上家换过,既然换过那就先不换了,量下芯片条件吧,接可调量了下20脚供电正常,1.2脚0.86V等同公共点电压,4脚0V 5脚0V 6脚3.23,问题出现,BQ25A的第6脚电压不能高于3.15V,这肯定又是华硕的电阻出问题了,先量了下上分压电阻阻值接近100K正常,下分压电阻应为15K,实测21K明显变值了,找料板摘颗15K的换上后接可调电源还是无待机电流,测6脚电压2.6V正常,1脚2脚也恢复19V 4脚25V正常,5脚3。03V,公共点电压也正常,但没待机电流有点奇怪,再量5V电压有,3V没有,试着触发可以正常触发,触发后看电流0.9再测3V也正常,内存供电也正常,接内存亮机,经测试此机不接电池的情况下真没有待机电流,可能我有电流表不是5位的吧哈哈,至此顺利捡条小鱼呵呵,BIOS论坛里也有很多了,上家也刷过就不备份了!

网友:
这个机器可能是新的待机流程。老的待机流程他会有待机电压。新的待机流程他会出来一下然后就没有了

网友:
触发后3.3V 在出来

网友:
修过很多BQ725坏的多哦,,,这机器

网友:
这机器什么板号哈,以前好像修过这台,,,

网友:
华硕的机器 现在小毛病台多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华硕小毛病太多了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种故障修起来有点费劲哦,没有功底的师傅不好解决,楼主厉害

网友:
遇到过触发之后才有3 5v

网友:
和我前两天修过的三星板一样也是不过保隔,不过华硕还有点位,相对好搞些,三星的只有图纸,没有点位修起来麻烦

网友A:
找料板摘颗15K的换上后接可调电源还是无待机电流,测6脚电压2.6V正常,1脚2脚也恢复19V 4脚25V正常,5脚3。03V,公共点电压也正常,但没待机电流有点奇怪,再量5V电压有,3V没有,试着触发可以正常触发,触发后看电流0.9再测3V也正常,内存供电也正常,接内存亮机,也没交代到底什么问题

网友:
有图有真像,思路清晰,收藏加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找料板摘颗15K的换上后接可调电源还是无待机电流,测6脚电压2.6V正常,1脚2脚也恢复19V 4脚25V正常,5脚3。 ...

了解了下新机器的待机都是这样,属正常

网友:
厉害  了            华硕 不好修

网友:
新的待机流程他会出来一下然后就没有了

网友:
这个还是 6角电压不稳定导致的哈 楼主MQ样的节凑 。给力 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