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X550CC rev2.0进水无待机

楼主(2018-12-16):
版号:X550CC  REV2.0

故障 :待机芯片处进水。不严重。

通电:待机0.15电流,待机芯片JD xx发烫,直接更换一个UP1589q   待机电流0.01. 无3v  5V.  测11脚位断线,飞线后。还是不出3V 5v.

查资料,此机器待机时候没有3.3V  只有5V待机电压。   测得14脚  15脚线性电压3.3V  5V正常。  测得2脚和4脚开启为5V,查资料,这两个脚位电压不对,实际应该为2.1V和1.7V左右。  没有图纸,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周边电阻阻值正常。求支招。

网友:
问题解决  BIOS参与触发,刷BIOS解决

网友:
  有这个机器的BIOS 没  分享一个

网友:
这个机器BIOS参与触发,刷BIOS解决

网友:
有这个机器的BIOS 没  分享一个啊

网友:
笔记本  基本上BIOS 都参与触发

网友:
BIOS传上来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