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50-NM-A361 用电池正常,用适配器掉电,维修

楼主(2018-12-16):
这个问题一般是适配器的ADAPTER_ID信号引起的,正常是有一点多V电压的,没有电压就看图纸维修,我的是一个PD304二极管引起的拆掉就好,有些是电路问题引起,看着维修。没时间发帖那就直接点吧

网友:
下次遇到试试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信号就是电源适配器中间那条线吗

网友:
下次遇到也试试..............有圖更好

网友:
这个修到过一次,大概刚好亮机就掉电,然后保护隔离跟着一起掉瞬间恢复正常,最后是电源接口引起的id 识别不正常,当时浪费不少功夫,给客户换了个电源头就好了

网友B:
没有分析你的为啥是PD304二极管引起的这个问题  这样好让大家参考学习

网友:
有空找个机器试试研究下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没有分析你的为啥是PD304二极管引起的这个问题  这样好让大家参考学习

短路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信号就是电源适配器中间那条线吗

是的

网友:
下次遇到可以试试,要是附图写的更详细就更好了

网友:
就喜欢这种直截了当的帖子,