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N551JM改win模式黑屏

楼主(2018-12-16):
华硕N55JN改win7模式就黑屏 ,外接进系统正常,内屏不显,bios刷过,有遇到过的吗

网友:
南桥坏的可能性大吗?

网友:
是不是               用W10就正常?       驱动会不会有问题

网友:
a卡吧?至今不明白咋回事,n卡就没问题!安全模式卸载驱动就能亮机,装xp可以解决

网友:
960的显卡