请问下这个图纸如何分析????????

楼主(2018-12-16):
有个R9不开机。加电50左右的电流。这个手机是进水机。开机时不时能开。我看这个复位IC有腐蚀的痕迹。加焊了下。就完全开不了机了
我查开机电路。从开机按键查起走
查到这个图纸不怎么会分析?图中的二极管是反向的?????

请问下这个图纸如何分析。哪里是检测点????后面那个红圈有4V的输出。红圈上面那个没有输出电压

网友:
是不是这个复位IC坏了。淘宝没有这个东西啊??

网友A:
二极管没反。就那样。PWRKEY_btb,估计接的是开机触发信号,来源未知。PWRKEY_btb变低之后,会拉低二极管右端,⑦脚电压。SRO收到低电平触发,芯片估计会执行下一步动作。这2极管的作用,我也搞不太明白。好像有点多余。
做个假设。PWRKEY_btb平时电压,应该还有个高电平给它作上拉。
如果木有这个二极管,
如果这个电压,高于二极管右端那个Vbat_0(这个Vbat_0,应该源自于电池。),它会加到电池上,估计要损坏电池。
这二极管应该是隔离作用。
至于什么电压可以高过电池电压?可能是手机充电器,充电时的电压。
以上纯属个人胡乱猜测。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二极管没反。就那样。PWRKEY_btb,估计接的是开机触发信号,来源未知。PWRKEY_btb变低之后,会拉低二极管右端 ...

谢谢回复。这个复位IC上面的型号  2D4
淘宝没有啊。。。。。。咋办好啦

网友A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回复。这个复位IC上面的型号  2D4
淘宝没有啊。。。。。。咋办好啦

论坛发交易贴嘛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论坛发交易贴嘛。

好的。我看看。我新人不熟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