三星355V4X 板号为LA-8863P 不过保隔维修

楼主(2018-12-16):
三星355V4X  板号为LA-8863P

  故障:电池可以开机显示 但电源不可以,也不充电  正如同行所说故障
          根本插上电源,待机为0a,没拆之前应该想到应该是保隔出问题多些,拆开后,下载一个图纸 晕,这板怎么那么多没有元件标识的,估计 不好搞,但也有些元件有标识,还好,比一些三星板,还有部分元件标识。

          打开图纸首先查一个管子PQ203  5脚有19v,123脚没有电压过来,但用表去测试时候,突然间又过保隔,这时待机为0.02 不会吧,于是上电能触发,但电流到了1.4左右马上掉电,待机电流为0  每次这些用表测试 PQ203 PQ205时,待机由0变为0.02出待机电压 也能触发一次上电,晕,由于同行说这故障,说电池也没有什么电了,所以也懒得插电池去试了,难道是这保隔管子出问题,之前有就遇到管子出问题导致G极给拉低,拆掉后面这个管子就能出来,于时直接找两个N沟管子换上,

       还是一样不出待机电压,换后用表去测试也不会出个电压来,太郁闷吧,这故障也太奇怪吧,于时在论坛搜了一下这个板的这种情况故障,还真有一个和我这个故障差不多的,但没有写出解决问题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thread-976639-1-1.html
       看来没有希望,想秒掉是不可能了,于时去锁定充放电BQ25A芯片,手上有新的这个芯片,直接换一个,换好后,有待机了,能触发电流上去又马上掉电,待为0 看来都不是这些问题 ,
        查BQ25A 20脚VCC供电有19v ,当点到这个脚又有待机,这什么故障,用表点点就出待机  结果触发上去就掉电,会不会是带不起负载或者后极保护了,但用电池又正常,应该不会有短路和漏电呀。。。。。结果还是这样故障,不过保隔,有图纸,查这个充放电管理芯片条件 ,16脚有6v,应该是正常的,待机正常时候,6脚acDET 电压为2.45 这些,触发上电断电没有待机时这脚电压为2.0v 看来就是这里的问题引起多些,于时找到这脚相连的电阻RP243  PR244  这个就在旁边很容易找   在线测电阻,阻值都接近上面的阻值,应该问题不大 晕了,还有一个相连的PR245 这个电阻,在这边没有看到,晕倒,没有标识,去那里找呀。。。。。。。又上去搜点位,结果没有,失望。。。。还要不要修呢  ?后来看到一个点有可能通过背面的去  抱着跑线的心理。。。。。。时间花不了少,终于找到了那个PR245的电阻 就是在背面
   这个在板上测量这个电阻为40K左右,不会吧,难道是他的问题,拆下来量又是正常,太郁闷了,之后找到他旁边一个相通的电容拆掉,还是一样,没有招了。想把这几个电阻全换了,结果找大小一样的电阻实在太难找了。。。。。。。时间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都找不到相差不多的电阻   到时找个38K去代替一下PR245  66.5K结果测试为电压更低1.6v  别的又找不到一样的电阻 于时用电子电路计算器计算 RP245
就用38k去代 但R1要为电阻是259K 那要确定这个电压为2.45v  PR243 PR244 中的电阻肯定就是变,154K电阻也不好找,不动,之后要算出换RP243 100k 这应该好找,又在板上去找,找呀找,终于找到一个很接近的99k左右的电阻换上去,
这次待机出来0.02
上电再也不掉电了,断电后再上电源也正常,那个6脚电压一直在保持 2.54这样电压 ,

终于修好了,修这个板修了好几个小时。造成这个故障就是BQ25A 6脚acDET 电压不对,因为在网上搜一下充放电IC条件 这个脚是到2.4v左右这电压才会4脚才会发出24v 去开启保隔

QMLE4 QMLE5 LA-8863P 4019IT R0.3 0313 RA 0323 SAMSUNG NP355V5C.pdf

网友:
通病吧,今天我也遇到了

网友:
那两个分压电阻比较难找,只要找到两个分压可以得到2.6左右电压的电阻就可以

网友:
通病吧,昨天我也遇到了

网友(2020-03-08):
很多板子都有这两个电阻,一起换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