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WIFI打叉 小WIFI模块怎么强制开启

楼主(2018-12-16):
WIFI打叉  小WIFI模块 贴住哪几只脚强制开启

网友:
找图纸看

网友:
這是原廠的網卡嗎...................?

网友:
部份机型贴住22脚,强行开起

网友:
这种模块是强制开不了的 到CPU里了

网友:
联想?如果是,请下载电源管理软件

网友:
反面宽缺口的第一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楼上正解  不知道楼主搞定没有?

网友:
有二个防呆口

网友:
图纸上有.好像是52脚吧,你最好看下图纸

网友:
是什么机型?查一下电路图看开启信号处了哪里?

网友A:
楼主看看这个方法对不对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楼主看看这个方法对不对

谢谢       装win10就可以用了

网友:
网卡不一样方法也不一样吧,,,,,,,,,,,,,,

网友B:
为什么要强制开启?打叉说明有问题啊  强开终究㐊办法

OCS

网友:
电源管理,驱动打了吗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为什么要强制开启?打叉说明有问题啊  强开终究㐊办法

屏蔽脚位强开其实没什么问题的,只是不去掉再也关不掉了而已,不会影响正常使用的

网友:
装win10就可以用了    装win10就可以用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