T430求助

楼主(2018-12-16):
T430换主板后

原装电池,原装的电源适配器。就是换了主板。拔掉外接电源,也可以正常使用电池。但是不充电。

网友:
那不就是换的主板有问题吗

网友:
主板有问题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.

网友:
有一个充电小板吧?

网友:
主板问题,换换换

网友:
换电池还是这样了继续换主板吧

网友:
买的就立马退了重换。

网友:
你自己都知道换了板子出问题了,还能是哪的问题!

网友:
先BIOS恢复一下出厂看看,也说不定