M4N68T LE V2 自动上电求助

楼主(2018-12-16):
有一块M4N68T LE V2板子 插电就自动上电,跑马亮机都可以,也不会掉电。断开开关掉线到IO的电阻,也会自动上电。
示波器打波发现 IO 72脚SIO_PWRBTN#通电就有一个高低高的跳变,换过IO,故障不变。查RN4300阻值也正常。把CMOS电池取下再装上去就不自动上电了,但是没准怎么样就又自动上电了。刷过BIOS。实在是没有思路了 再不行就干桥了。桥边上都烤变色了,NVD的桥,发热是真的高

网友:
这是拍到的照片

网友:
开机时序查一遍可能会有惊喜

网友:
查了看起来一切正常

网友:
换完桥和IO之后故障又有变化了 上电不自动触发了 但是,只要亮机一次以后 就会通电自动触发扫码,要抠掉电池 才不会自动触发 真的是醉了 你们碰到的都是PSON被拉低 我都是这种玩意