求问红米2开机这样

楼主(2018-12-16):
求问,红米2不开机,接电按开机键一直这个电流求问什么问题

网友:
字库重植下,试一下

网友:
字库底下有白胶

网友:
买阿毛的钢网,比较好用,bga221那种

网友:
加电池,再开机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电源表打到4.3v

网友:
能联机不

网友:
做个模拟电池吧

网友:
红米有的主板必须接电池才开机的

网友:
字库坏了,换了刷机就好了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