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G405待机高,触发不显示。

楼主(2018-12-16):
型号:联想G405
板号A-9912P
今天收到一个联想G405笔记本

待机0.076明显高

触发0.352不显示!
速度拆机。观察主板没有进水、维修痕迹。测各电感对地阻值。发现3.3V对地阻值低。测量测试点发现后极短路。
烧机大法伺候。

CPU微微发烫。测量发现CPU上电容短路。先去掉还是不行

那就直接拆下来换CPU

装机测试正常亮机。待机正常。这个CPU爱坏!

网友:
这CPU 更换简单是简单 但是淘宝上卖的芯片 很是不让人放心

网友A:
G505   G405  这个短路基本上都是CPU问题

网友B:
我想知道多少钱回收的
这个CPU上次连换5个才好
不过保上机退了3个,两个不保上机,其中一个是好的,三张,只挣了个手工了

网友C:
料板拆的吧,淘宝买估计不靠谱。

网友:
这个cpu淘宝卖的基本都是坏的,我一般一次买5个,只用一个,其他全退

网友D:
料板好点,    淘宝货  这东西真有点不放心                 ·

网友E:
楼主是用什么烧机的啊,好像是个接口电路?

网友F:
这A4的CPU 吧,就是个坑货。。
速度也慢  全部集成在一起了

网友G:
引用 网友B:
我想知道多少钱回收的
这个CPU上次连换5个才好
不过保上机退了3个,两个不保上机,其中一个是好的,三张 ...

买全新没上过机的啊。不要买翻新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G505   G405  这个短路基本上都是CPU问题

对,对对。都是待机高,触发不显示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F:
这A4的CPU 吧,就是个坑货。。
速度也慢  全部集成在一起了

太卡了。这个本还没有显卡,就这一个芯片

网友:
引用 网友E:
楼主是用什么烧机的啊,好像是个接口电路?

是的,这个有个开关能方便一些吧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料板好点,    淘宝货  这东西真有点不放心                 ·

买全新没上过机器的,一般是没问题的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料板拆的吧,淘宝买估计不靠谱。

淘宝买的全新没上过机器的芯片。

网友:
这个机器CPU 坏的不少,CPU 全新的不太多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G:
买全新没上过机的啊。不要买翻新的。

就是全新的呀    换到后面,还是翻新的好

网友:
这CPU是容易坏,,都成通病了都。

网友:
这款确实修过几个 都是CPU短路的多一些

网友:
这cpu买个多少钱……………………

网友:
G505 G405 基本上都是CPU坏了,通病

网友:
换这个CPU和换桥的温度应该一样吧 还没有换过 下次遇到换个试试

网友:
amd的这个cpu爱坏的很 多谢楼主分享

网友:
拆机 自己植球就可以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