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笔记本电脑]
G470 LA-6751P V2.0 待机0.016 触发到0.020掉电 估计是通病

楼主(2018-12-16):
G470 LA-6751P V2.0 待机0.016 触发到0.020掉电 估计是通病 附我下载这个机器的 bios ec 图纸  点位图 这个机器就是硬盘底下的 K电阻坏的 电压过不去导致的哦  望参考 图纸也是拷过来的望大家不要嫌弃 还有点位图 及其点位图软件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gwMTY5NHw4YTVmZTcyYjIzZjA4MTBlM2YyOTMwYzlkODg1MDAxMnwxNzc4Njk2MjY2&request=yes&_f=.zipattach://1801695.rar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gwMTcyN3w3ZmY3NGI3MzQ0MmI4ZTRiN2ZmMWVmOThjYzVmOGZkYXwxNzc4Njk2MjY2&request=yes&_f=.zipattach://1801728.pdf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gwMTczMHwwYTFlOTVhMjI3MDk3M2UzMzkxYWZhMDIxOWJlNGRhZXwxNzc4Njk2MjY2&request=yes&_f=.rar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小白我看不懂

网友:
高手在民间

网友:
现在的机器RTC真的很容易出问题,以前的机器也就三星有这个问题

网友:
跟以前有一款三星的机器一个问题,那个机器在我手上修了好多台,那时来了那三星本本就高兴,估计你这也是通病

网友:
附件没有上传成功  重新来  打扰了 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gwMjAyOXw1YjgwYzQ3MGE1Mjk0YmUwYjQ3NjIyODI3NThlZjIzNHwxNzc4Njk2MjY2&request=yes&_f=.zip https://www.chinafix.com/forum.php?mod=attachment&aid=MTgwMjAyOXw1YjgwYzQ3MGE1Mjk0YmUwYjQ3NjIyODI3NThlZjIzNHwxNzc4Njk2MjY2&request=yes&_f=.zip

网友:
rtc出问题,,挺常见的故障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高手,机都不用拆完

网友:
这机子修的很多,你这种问题还是第一次看到

网友:
看来应该是RTC电容电路漏电所导致了吧应该

网友:
没遇到过。一般是二级电压3v 5v 的mos管坏的多

网友:
R428通病到这里了?

网友:
楼主威武,这都被你发现了,这个问题应该不算通病,没遇见过

网友:
+RTCVCC电压没有到南桥复位,引起不触发,经念。

网友:
简单来说就是缺少桥触发条件SRTCRST#,电阻坏了,电流过不去。

网友:
真的很细心,在这儿学习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A:
这个问题 楼组修过不少吗???不多的话就未必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这个问题 楼组修过不少吗???不多的话就未必了

这个情况不低于  4台。。。。。。。应该算是的  把原来修补起来的也拿出来修出来了

网友:
厉害了 这都能给你找到!我啥时候也能有你这种水平啊

网友:
还没遇到过

网友:
            还是换桥比较稳定

网友:
没有遇到过 ,这样的问题呀

网友(2023-01-13):
有图纸点位图就是好。。。。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