兄弟7055 打印机提示将硒鼓绿色滑块来回滑动几次,维修1例

楼主(2018-12-16):
兄弟7055  打印机每打印几张就跳提示:将硒鼓单元的绿色滑块来回滑动几次.很多时候,你发现,拿下来来回滑动N次,也没啥鸟用。

跳这种提示,是高压充电单元电路问题,有以下几个原因:

1.充电网脏,滑动绿色滑块,滑块上面其实是个海绵块,来回滑动,会把电晕丝上面的灰尘清理掉。
后面的充电栅栏网脏,可以拆开,用酒精棉 ,把积碳擦掉即可。
2.硒鼓问题.
3.硒鼓上面的充电架和机器的高压触点,接触不良。

这个机器是刚换的新硒鼓,排除前面2个。检查接触问题。

这是硒鼓,充电架上的2个触点。
再去机器上找对应的2个接触点。

就是2根铁丝,用裁纸刀刮几下。再试机,正常。不再跳提示。

网友A:
简单快捷。要多少年的维修经验才能秒杀?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简单快捷。要多少年的维修经验才能秒杀?

也不需要多年的经验。这些,其实找一本打印机原理的书籍,看一遍,然后找一台机器,亲自拆一遍。很多故障,无师自通。修很多次才总结的经验,其实去看书,书上早就有了。

网友:
激光打印机,原理之复杂,机械机构设计之巧妙,其实远超我们想象的。在里面,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精巧的机械开关,齿轮传动,离合器,激光器六棱镜的扫描原理,硒鼓的工作过程,融合了电子 机械 光学原理。绝对是个高科技的玩意,
等有时间了,我会发一堆帖,把这些原理,一个一个分解。实物拍照。详细描述。

网友B:
大神转行修打印机了么 修的这么666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大神转行修打印机了么 修的这么666

没有呀。最近修的兄弟打印机,有点多。而且故障很全。啥乱七八杂的毛病,都遇上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