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硕 R553L 接外显可以正常

楼主(2018-12-16):
量量屏线没问题    就是屏线接口有点异常,

总感觉这个该有电压,可是不知道该是多少V,往大师给指点一下,或者给个图纸,跪求了

网友:
量屏接口看看不知道了吗

网友A:
不是19伏就是3.3伏,看下图纸就知道了呀.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不是19伏就是3.3伏,看下图纸就知道了呀.

是5V.     直接飞线5V亮机

网友:
点位图上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