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H61M-DS2 REV1.0通掉电电重启

楼主(2018-12-16):
我今天遇到了一块技嘉GA-H61M-DS2   REV1.0通电掉电重启    检测卡跑E1    插上小喇叭滴滴报警    内存不过    CPU的四组供电只出了三组     有一组没有出    其他内存和桥的供电正常    这是怎么个情况

网友A:
有一组是集显供电。要跑马过内存后才会出集显供电。没过内存查条件,刷BIOS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有一组是集显供电。要跑马过内存后才会出集显供电。没过内存查条件,刷BIOS

谢谢啊    明天到店里刷一个试试    想问你这个板子是两个BIOS     一个M_BIOS一个B_BIOS    是不是只用刷M_BIOS啊    那B_BIOS是不是备份BIOS啊

网友:
有两个BIOS  直接对调一下  试试  应该就好了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谢谢啊    明天到店里刷一个试试    想问你这个板子是两个BIOS     一个M_BIOS一个B_BIOS    是不是只用 ...

你要明白一件事情。缺供电是不会跑马的。回去先把BIOS调换一下。如果不行查查系统管理总线。和SPD再刷BIOS