N5010独显改集显

楼主(2018-12-16):
改完后进系统有时屏幕右边有上下一条发虚,改的地方也检查了没有不对的地方啊,同行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问题。

网友:
我看着这难道不应该是屏幕的问题不?

网友:
屏幕有问题吧,这个机子改集显傻瓜化操作就行功能一切正常。

网友:
显卡有问题不是这个样子的吧,换屏测试下,或外接

网友:
就是  没换屏试试    不一定就是你改的问题

网友:
比较麻烦,有时候都直接换显卡。

网友:
看样子是屏幕坏了  不是改集显造成的吧

网友:
外接显示器试一下不清楚了吗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