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surface]
surface 4 1724 换了电池不开机

楼主(2018-12-16):
  surface 1724 换了电池不开机.没有明显短路 .  机子没有图纸..机子三 五V 芯片..旁边的二个电感 一个三.三V只有 二V 左右.. 五V 没有电..  主板中间有一个小电感有三点三V... 整个主板没有明显短路..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.IO 旁边也没有短路...就是不出三V  五V  有没有高手遇到过.请指点 .有谢. 供电芯片.也没有明显的短路.组值都是对的.

网友:
IO 芯片旁边有供电3.3V  ..

网友:
不短路就查条件啊,

网友:
没换电池之前 能开机咯  ?   那就重点检查你动那了

网友:
没放电试试吗  有时候放电再试 就好了

网友:
是滤波电容出问题了吧!!!!!!!!!!

网友A:
专修的发过来包修好的 价格给你优惠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专修的发过来包修好的 价格给你优惠

发电话好多钱

网友:
待机芯片是什么型号?EC是什么型号?

网友(2021-01-06):
Surface 1724 ,拆装了一下,就用电池不开机,适配器关机的时候可以充电,开机不充电,晕死,有谁遇到过吗

网友:
你换电池有没有拆主板, 还是直接焊排线

网友:
屏怎么拆下的。

网友(2021-02-24):
你好 请问你这个surface Pro 4 换电池不开机怎么修好了