[海尔(Haier)]
海尔LE46H320花屏,重影

楼主(2018-12-16):
故障现象为:

有时候开机瞬间大概30秒内正常,大概过一会就会满屏花屏,有时候伴有重影,满屏花屏重影,时而又正常,大部分时间都不正常。尝试过,逻辑板屏线屏线处,贴绝缘胶,无果。现在不知道改怎么修,求助一下各路英雄好汉,哪位修过,给我一个指导。

花屏现象如下:

偶尔正常可以显示,大部分不正常
下面是正常时的图片

机器型号如下:

屏型号如下:

主板信号和机芯型号如下:

逻辑板如下:

网友:
三星垃圾屏,多数都是屏不稳定,挂了

网友:
我遇见过这样的     没搞定过   , 估计是屏问题 ,

网友:
不知道有没有大神能看出来具体   那的 问题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· ·

网友:
换一个屏试试

网友:
三星屏都这样,通病了,修不好的

网友:
屏的问题    海尔部分机型问题多在屏上   花的 半边不显示的 太多了

网友:
明显就是屏的问题,这是通病了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伤心屏,扔了吧

网友:
供电正常不

网友:
不用搞了,百分之百屏坏了,
46寸的三星屏还没见过能修好了,
可以死马当活马医,断开一侧排线看另一侧图像是否正常