15-7557 维修求助

楼主(2018-12-16):
    戴尔:15-7557    板号:AM9 D   桥是:SR17D
    问题:触发 到1.0A 停   去掉内存还是一样  测量 HWPG  3.3V  CPU_PLTRST#1V  SYS_PWROK 3.3V   PLTRST#1V   DCR_EN 1.1V      DGPU_PWROK3.3V        电感各电压正常!

之前刷了BIOS 有时可以亮 有时不亮   现在是干脆不亮了!

网友:
BIOS刷了好几个有时候刷完可以亮 有时候不可以!

网友:
这是 读取BIOS的波形!

网友:
从淘宝买了BIOS资料  刷了不亮!

网友:
还是bios
的问题

网友:
还是重点搞BIOS吧  ,                       多试几个

网友A:
内存smb总线有没波形     如果有换内存槽子试试

网友:
波形不对吧?不是很密集才对?

网友B:
我可以帮你分离一个,SN号发给我

网友C:
引用 网友A:
内存smb总线有没波形     如果有换内存槽子试试

测量 了 还真没有波形   CPU有问题?

网友D:
兄弟把内存槽重新搞一下,通病,通病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测量 了 还真没有波形   CPU有问题?

桥几率大   换桥吧    sr17d   这桥坏得多

网友:
引用 网友D:
兄弟把内存槽重新搞一下,通病,通病

是吗  怎么搞 焊一遍吗  还是换一个?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我可以帮你分离一个,SN号发给我

JN1X962S是这个 麻烦了

网友:
SN不对吧

网友:
用集显开机试试,我有台独显上下管都烧掉的,用集显可以亮

网友:
可以试试到官网下载,,分离一下,

网友: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BIOS问题的

网友:
楼主搞好了吗?我的南桥短路换了两个新的 故障依旧 0.6掉电  。跟你差不多 确定桥做好了  现在就是L3那两个电感不出电压??