V星970维修

楼主(2018-12-16):
客户送修一个V星970主板,不加电。  通电测试,发现3V DUAL 电压没有, 1.2V 没有。    3VDUAL 是由U31  UP0104控制。 于是换了一个,故障不变。  量六脚发现对地值为0 。  于是烧机,发现桥上面有一个电容烫,拆了就好了。

网友A:
没 记错的话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

网友:
V星的主板的确是很容易电容坏的。但是南桥上的电容我还没有碰过

网友:
高手,我只是路过看看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没 记错的话                     这个应该是个通病

是通病,前天刚修了一片,跑50的

网友:
好精练,学习了。谢谢大师的分享。

网友:
谢谢大师的分享,桥电容短路引起不上电。

网友:
通病来的啊