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擎ab350m-hdv主板磕掉一颗贴片电阻电容了,求型号

楼主(2018-12-16):
手里一片华擎ab350m-hdv主板磕掉了一颗贴片电阻或者是电容了,不知道是什么参数了,求高手指导,我应该补一个什么样的上去。应该是跟声卡有关的,新手不懂啊。

补充内容 (2018-12-17 18:36):
经提醒,用万用表二极管档测试两端接地都为导通,是否能判断是电容??如果是电容不知道应该用多大容量的了

网友:
看看接地不接地啊   ,接地就是电容,  不然就是电阻

网友A:
肯定是个电阻,前两天我搞过和这个一样的板子,修完后客户拿走了,不然就可以拆了给你量量

网友B:
如果是网卡或声卡的电容。如果是的话就要补回去。不然可能会导致上不了网或者有杂音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如果是网卡或声卡的电容。如果是的话就要补回去。不然可能会导致上不了网或者有杂音

你这个回答没毛病啊,哈哈哈哈僧松动扥森森DFSDFSDFSDFSDFSDFSDFSDFS扥

网友:
引用 网友A:
肯定是个电阻,前两天我搞过和这个一样的板子,修完后客户拿走了,不然就可以拆了给你量量

好可惜啊,唉,不过多谢老哥你的热心,估计要找到一样的板子才行了,继续等待大神解救

网友:
这板子,设计真的人很醒目,走线也是没的说了!

网友:
看样子有点像LED灯   pbc板空了一点

网友:
隔离线还有一个元件啊。。。像是电阻

网友:
主要是先量一量啊,再找找图纸点位啥的,找同一块主板有点难吧

网友C:
如果一端是地那就是电容 撒,如果两端都有阻值,就是电阻嘛

网友:
引用 网友C:
如果一端是地那就是电容 撒,如果两端都有阻值,就是电阻嘛

多谢老哥赐教,原来这样判断电阻还是电容的,以前还真不懂,就是不知道阻值,也挺麻烦的