怎样更换775座

楼主(2018-12-17):
捡来一块G41台式机主板,想修好自己用 ,上电检查显示D9码,查看发现775座许多脚严重变形了,校正后还是断了几个脚,看了月饼师傅的视频,那是通孔的座子,我这是BGA的座子,要怎么换?需要做球吗?

网友:
难度不是一般大
没有好的BGA设备,很难成功
都是整个换775 接口的

网友:
好换  拆下来 用吸锡线把焊盘搞平 还有在焊盘上挂上锡膏  就行   温度比无铅温度稍微高点就行   只能帮你到这里啦 兄嘚   祝你成功

网友:
普通的BGA设备不行,不好搞

网友:
775座的G15脚断了,试着焊接一段铜丝出来还是D0,不跑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