联想220V4L显示器无限自动重启求助

楼主(2018-12-17):
手上一块显示器,之前是不通电,练技术用,就没有买通用板,拆开检测下图中的器件均损坏,全换了。

现在的问题是接电显示器无限自动重启,不到1S,亮屏LOGO,然后灭,然后又亮屏,请问一下这是哪里的问题?

网友:
新手学习,请大家指导一下!非常感谢!

网友:
型号说错了,是T2424pA,请支持一下吧。

网友:
最后查到是电源管理芯片的6脚本没焊好,爆好之后也恢复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