技嘉GA-P61-S3 R2.0反复重启维修

楼主(2018-12-17):
昨晚快下班的时候接的一个机子,今早一到店就维修。。。
故障是开机触发掉电,反复重启。无限循环。

型号P61,R2.0的。
查电压发现各大电压除CPU供电以外全部有了。

看CPU供电芯片是95836 ,查芯片EN,0V

这就好办了,查EN来源来自于Q56
Q56受控于Q70,Q70受控于SLP_S3,果断换了Q70 再通电掉电一次就启动的,CPU供电也出来了。接上显卡,亮机。

网友:
就这么简单?我遇到好多技嘉这种故障了,一直放着

网友:
分析的很有条理,CPU供电芯片的开启信号控制电路上三极管故障。

网友:
换都不用换直接拆掉就可以了

网友:
高级工程师 基础打的好  要多向你们学习

网友:
CPU供电没EN好修,如果条件满足就是不出电压就有点难了,反正我是没搞好几块!!!!

网友:
修得不错。其实拆了,我感觉更稳定。

网友:
最怕是不定时掉电   这种还是比较好修的

网友:
感谢楼主分享技嘉GA-P61-S3 R2.0反复重启维修

网友:
有图纸和时序理论熟悉还是很容易搞好的

网友:
有图有文字说明,让人看了一目了然,赞。。。。。。。

网友:
这块板子如果不放cpu,会不会出现cpu预设电压?

网友:
这个思路很清晰啊  让我学到了不少的知识 3Q

网友A(2019-06-05):
这样拿掉Q70不就主板一上电就直接开启这几个电压了就直接开机了,因为是5VSB直接上拉,没拿新的Q70回去装不

网友B:
引用 网友A:
这样拿掉Q70不就主板一上电就直接开启这几个电压了就直接开机了,因为是5VSB直接上拉,没拿新的Q70回去装不

这个是没有问题的,虽然是没有控制,但是是一样的。台板差不多都是这样搞的,特别是技嘉的VCCSA,华硕的PG。没有返修过。

网友:
引用 网友B:
这个是没有问题的,虽然是没有控制,但是是一样的。台板差不多都是这样搞的,特别是技嘉的VCCSA,华硕的P ...

恩恩了解了...又多一点实物了~~

网友:
楼主分析的很详细哦